IBM问题

楼主(2007-10-20):
ibmx32本本每天第一次开机无法进入XP,总是进入CMOS,而且CMOS全部恢复为出厂值,连续进2-3次后,就正常了,之后一天内无论开关多少次也不会出现问题了,求教各位大俠????????

网友:
我想有三种原因一种可能是CMOS电池有问题第二可能是你不小心设置了CMOS某个选项导致发生错误还有一个可能性比较小就是CMOS被病毒修改了

网友:
COMS电池没电了,用表测量一下,不是没电压,是没电流!一定要测量电流。

网友:
关于IBM 不能保存CMOS的问题之我见

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原因就是小电池没电了,但为什么会保存2-3次后然后再开机就不会出现以前的故障呢?因为我们在先开机然后断电,开机时主板上的各电容已经储存了一定的电量,还可以持续给没电的小电池供电,而且,开机后笔记本电池还可以供电给CMOS,所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关机时间长了,主板上的电容电量放完了,没电了,自然就不能保存BIOS设置了,我自己本来就是做IBM的笔记本的,所以对IBM笔记本这个方面的问题比较熟悉,希望能和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都是电池的故障

网友:
我看如果不是电池故障的话,就按照主板上的CMOS不保存的原理维修也是可以的

网友:
肯定是COMS电池没电了.

网友:
电池的故障本人认为不会很大,我想可能是bios出了问题 ,认为从新刷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