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P15L4液晶偏红色,按面板按键一闪就消失!求助!( ...
联想LXH-P15L4液晶偏红色,按面板按键一闪就消失!求助!(此机已修好!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2007-10-20):
一台联想LXH-P15L4
故障现象为:满屏为红色!按面板,字符一闪即消失.而且显示的还是乱符!
AD板用gm2116!
是MCU坏了吗?还是数据有问题!
请各位师傅们给指点一下!
谢谢了!
该机已经修好了!
谢谢大伙的帮助!
[
]
求助
联想

网友:
我把GM2116补焊了.也不行.我想重写一下数据.
哪位师傅有它的数据可以给一份吗?
谢谢了!

网友:
数据线有问题,更换一条试一下.

网友:
数据线的事多点,估计线的材料太差.

网友:
数据线已经换过了.没有问题!
我用一个24C16存储器换上去,不偏色.但是就是太暗.屏右边没有图像!
我想重写一下数据应该可以好的!
现在就是没有数据!
哪位师傅有?可以给一份吗?
谢谢!

网友:
我建议你还是找联想的显示器维修师傅去弄,还有就是在你们当地的机关去看看

网友:
是24C16坏了,更换空白芯片应该就可以。如果更换24C16后还不行,那就是MCU的问题了。

网友:
嗯。这款机子是数据问题

网友:
就是数据的问题!哪位给一份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这里有没有你想要的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网友:
谢谢楼上的
!我下载提示经验值不够 不能下载。可以发到我的邮箱吗?
谢谢了
changan308@163.com

网友:
谢谢12楼的朋友!机器修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太感谢了!~

网友:
资料下下来了,以后备用,

网友:
顶8楼,是数据的问题

网友:
谢谢提供资料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