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区问题

楼主(2007-10-20):
希捷80G硬盘分区时死机,低格后仍然如此,哪位高手能帮帮忙?

网友:

用FDISK时自动返回到A:>下,用PQ时到45%时死机

网友:
确定其它硬件没有问题吗?如果其它硬件没有问题,就修硬盘吧,一般是硬盘固件的事.

网友:
修硬盘又不贵,何苦呢!

网友:
不过也不一定,有时是跳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