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液晶维修实例

楼主(2007-10-20):
1.  2007-5-16
接修一台飞利浦150S3液晶彩显
故障:黑屏(指示灯为绿色)
检修:通电开机在日光灯下发现有很暗的图像,估计可能是高压板或灯管坏,如果是灯管环的话,估计不会两个灯管一起坏,故障应该是在高压板,该机的高压板为双灯大口从电源板过来的7芯1、2为电源负,3、4为电源正,由于是第一次修液晶,也没有多少经验,就从电源电路开始检修吧,从电源板过来的12V经过一个贴片保险(不知是保险电阻还是保险)一开始还以为是一贴片电容,就用数字万用表量(二极管档)显示为756,后发现应该是保险之类的器件,因为还有一电解电容(100uF/25V)正极连着.经过仔细查看,还发现这个器件上有"2A"的字样.然后找来两根小铜线焊上,装机通电,OK
注:其实不应该用铜线代贴片保险,有条件的最好换上同一规格的贴片保险或用一0.47欧/1W的电阻--
    07-10-5今天接了一台明基的液晶,就是前一个维修都把焊丝当做保险用,造成多处元件损坏,只能换板了

2.  2007-5-28
机型:IBM-6636-AB1
故障:黑屏(指示灯绿亮)
检修:电源板上的电容凸顶,还有一贴片稳压管(7.5B—7.5V)虚焊和把电路板烘黑,更换电容和补焊稳压管后,OK

3.  2007年6月6日
机型:17英寸的明基Q7T4
故障:黑屏(指示灯绿亮)
检修:拆下电源高压一体板,经过检查发现高压电路的C5707,11P06和一个保险电阻(3A)已损坏,更换以上配件后,在补焊其它的C5707和11P06和高压板的变压器后,OK

4.   2007-6-7
机型:ACER-FP450
故障:图像没有彩色(缺红色和蓝色)
检修:先查看数据线,发现该显的VGA数据线插头后的电缆扭曲较严重,拆机后,用万用表测VGA数据线发现1脚(红色)和3脚(蓝色)已不通,由于没有合适的原装VGA数据线,只好用一条新的VGA数据线来驳线,更换VGA数据线后,OK

5.  2007-6-10
机型:明基FP557S
故障:面板按键失控
检修:经检查面板的轻触开关,发现有一开关有漏电现象,更换此轻触开关后,OK

6.  2007-7-1
机型:LG L1917S
故障:黑屏(指示灯不亮)
检修:拆开机子后发现开关电源集成块(FAN7601)已炸,开关管已击穿,看来是被雷击的.更换FAN7601和开关管8N60C(用7N60代)后通电,没有输出.测量FAN7601的供电脚7脚电压为10V左右,电压有点偏低,再查发现虑波电容(33uF/50V)已凸顶,更换后通电,还是没有输出,再查,发现开关管S端的保护电阻(0.56欧)已断路,更换后通电,还是没有输出.看来雷击机损坏的零件还是不少的哦,休息了,明天再查.第二天,再查,发现FAN7601的2脚到开关管的S极之间的电阻(1K贴片--"102")已断路,原来是过流保护检测电阻烧断,更换后,通电.OK.事后觉得虽然换板效率高一些,不过还是没有修板的过程来得过瘾,呵呵呵.但是,如果机子太多,看在人民币的份上,也只能放弃爱好,先赚一点小钱先罗.

7   2007-7-2
机型:方正UK713
故障:黑屏(指示灯不亮)
检修:经查发现高压管3055坏,电源无12V5V.更换3055后,通电试机,还是无12V和5V.开关电源的推动集成块为203D6(1脚电压=+0.7V, 2脚电压=+4.54V, 3脚电压=0V 4脚电压=0V  5脚电压=0V  6脚电压为+11.4V  7脚电压+0.51V  8脚电压+27V),开关管为7N60(已换过也还不行),300V电压正常,输出端无短路现象.更换203D6后,OK -----------现在机子有点多,忘记拍照,不好意思.
(该显在试机到第二天时出现不轻不重的花屏,在检查屏线和补焊电源板无效后,在翻转液晶时,故障更加严重一点,但是轻拍一下机身,故障又减轻.典型的虚焊表现.仔细想了一下,主板上其它的地方也没有动过,也就是插屏线时在主板上的屏线插座有过拔插过程,就拆主板下来,拿热风枪给它来个全面补焊,之后通电试机,OK)
8        2007-7-4
机型:三星710NZ12
故障:显示"此模式非最佳模式"
检修:此故障是三星的通病,在更换MCU后,图像显示正常,只是还有一奇异的彩色失真现象,但是客户说可以接受,所以也交机了.
9   2007-7-25
机型:ACER FP450
故障:图像偏黄并且开机两分钟后黑屏
检修:先是想换主板,后经过"德旺"老板指点(德旺问:开关机是否正常,我答:可以开关机.德旺说: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我在检查高压板时,发现有一滤波电容(6.8uF/25v)有漏液现象,更换后,又发现图像有点偏黄,经查为VGA电缆的蓝色芯线断路.更换VGA电缆后,OK

10  2007-7-29
机型:明基Q7T4(FP71G+)
故障:黑屏(指示灯绿亮)
检修:又是明基的通病,看来又可以捡钱了,拆开机盖,卸下电源高压一体板,测量发现有一路高压的C5707两个短路,0.22uF/160V电容的一脚开焊,二次电源管短路,但是这个二次电源管(DLOPF 06 GKLV0550)没见过,不是是什么管.以前(05年出的机型)机是11P06(场效应管),再看这台机是06年出的.上网查了一下,也没有这个管的资料.不管它了,就用11P06代换,接着换上新的C5707和补焊两路高压的电容和升压变压器,装机通电,哎,怎么不亮的.难道是二次电源管用11P06代换不行.再查,原来是保险断了,真是吐血,怎么把保险给忘了.在更换了保险后,通电试机,OK
11        2007-8-28
机型:飞利浦170S4
故障:开不机
检修:拆开电源高压一体板,测量电压为:11.2~11.7V 3.3V左右跳动,后把电源高压一体板和主板,控制面板连好后,再测量电压正常:13.0V3.2V. 怀疑MCU有问题,但是没有MCU换,后想起控制面板如果有漏电也会开不了机,(开机轻触开关已查过,正常).通过检查发现真是控制面板有一轻触开关漏电(有800欧左右的电阻),更换轻触开关后,故障排除.

12        2007-8-30
机型:三星740N
故障:开不了机
检修:电源IC—DM0565R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13        2007-10-20
机型:MONITOR EN-LM500
故障:环境温度低(26度)时黑屏—(有图,灯管不亮)
检修:由于该机故障为在电脑城(有中央空调的—也就是环境温度相对低)时黑屏,而在我的维修店(无空调—也就是环境温度高)里是正常,而当时又是夏天,反正在我的店里一切正常,可是要拿到电脑城里试机时,就黑屏,当时一时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后仔细想想,可能是在环境温度低到一定程度时故障现象才出现.一直等到这几天,天气凉了才能维修.维修的过程为:先全面补焊,无效,更换TL1451A,无效,更换高压板上的150uF/30V(12V虑波电容),无效,更换TL1451A(15脚的电容22uF/6.3V),故障排除.(维修过程前后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思路:故障为不定时出现,估计可能是电容问题,采用更换法,最后排除了故障.

这是厂家给出的高压板的一些数据,也许对维修有用.
本DC-AC转换器用于6灯管窄口LCD背光源上。具有模拟控制功能,较宽的亮度调节范围。在亮度控制范围内高效率低损耗。具有灯电流平衡控制,开路,短路自动保护功能。也可根据客户要求设计特定产品。
2 注意
1.灯线电流要用高频电流测量。
2.本高压板上有一个5A的保险丝。
3.背光源电压输出波形为正弦形。
4.本背光源有短路自动保护功能。
5.本背光源有开关 (ON/OFF)控制输入端。
3 电性能特性
序号 项目 符号 条件 最小 典型 最大 单位
1 输入电压 V in   10.8 12.0 13.2 V
2 输入电流 I in V in=12v,vadj=0v  (6 lamp) 2.10 2.4 3.0 A
3 输入功率 P in V in=12v,vadj=0v  (6 lamp)   30   W
4 背光源开/关控制 V on 开 2.4   5.0 V
V off 关 0   0.7 V
5 亮度调节 V adj 0V(Max)    5V(Min) 0   5 V
6 输出电压 V out Vin=12v,Iout=7.7mA(1 lamp)   640   V
7 每端子输出电流 I out(Min) Vin=12v,Vadj=5.0v(1 lamp)Ta=25℃ 2.2 2.8 3.4 mA rms
I out(Max) Vin=12v,Vadj=0v(1 lamp)Ta=25℃ 6.0 6.7 7.3 mA rms
8 输出频率 Freq 开 40 50 60 KHz
9 开灯电压 V open No load V in=12v,Ta=0℃ 1300 1500 1700 V rms
10 启动时间 TSCP No load V in=12v,Vadj=0℃ 1  1.2 2 s
11 效率 η V in=12v, Load=80KΩ 80     %
12 电流平衡度      ±0.2        mA rms
13 灯开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