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北桥问题.大虾们.请指教

楼主(2007-10-20):
小弟是菜鸟.有很多不懂.希望大虾们指教.....我想知道如何快速判断南北桥的好坏..我只知道.量下.桥旁边的小电容.还有什么方法的吗.

网友:
判断南北桥好坏,也没有什么快捷的方法,
一般先看外伤,和烧痕.再个就是手触发看是否烫.最后就是测与相关的插槽打阻值法了.

网友:
可以参考以下贴子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最好先去新手区学习

网友:
一般桥坏:用触摸法:南桥不触就发热。南桥坏。。 触发,南桥发热,AGP巢供电问题(不是100%)

测量1117阻值。阻值太小,也可以参考南桥坏。。。

其它就是靠经验来判断。。  首先要知道南桥和北桥主要负责那一块!

网友:
这个问题我在群里问过..群里高手告诉我.南桥要是没有专业工具,就只能的排除法..

网友:
可以参考以下贴子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最好先去新手区学习

网速慢,没想到刷新就又发了一次回复,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