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怎么从内存颗粒识别内存的容量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7-10-20):
我经常看到没有任何标签的内存条
颗粒上面有一些数字和字母  有人可以通过那些识别   怎么看呢?  请高手指点

网友:
看颗粒的牌子。
网上搜,多得很。

网友:
内存维修里面有介绍,去里面找。

网友:
每个内存厂商的颗粒识别方法都不尽相同,你可以把它们上面的编号记下来在百度中问一下就全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