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焊台的烙铁和普通烙铁焊接效果有区别吗?

楼主(2007-10-20):
带焊台的烙铁除了有恒温和防静电功能外  焊接效果要比普通烙铁好吗?

网友:
要看人用的/我用的是黄花烙铁/个人感觉是最好用的烙铁了

网友:
哦 谢谢了   大概焊台烙铁是多少瓦呢?

网友(2008-02-29):
带焊台一般是恒温的,不会随电压升降温度产生变化,调好温度不易烫坏电路板

网友:
差别肯定是存在的,恒温的对板子和元件都有防止过热损坏的作用。

网友:
我的恒温的黄花905烙铁,感觉比白光942焊台还要好用 主要是方便。

网友:
早知道就不买白光的普通烙铁了。...直接买个焊台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