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两个内存兼容的故障?

楼主(2007-10-20):
我有一个是金士顿,还有一个华茂的内存,都是256MB.DDR.333Mhz,启动的时候出现提示“由于一个软件错误,windows无法启动。请报告这个问题,加载内核所需的DLL文件。请向你的技术支持人员报告这个问题。”,我的主板是interD845PEMY,cpu是赛扬2.0,请问是那里的故障,是内存不兼容的故障吗,能从那里设置一下就可以用吗。

网友:
金士顿、华茂内存一兼容性很好,一般不会是这个问题,你可以将这两支内存在别的主板上试下,看是不是你的系统有问题,如在别的也有同样的问题的话,那就内存坏了。或刷新BIOS试下是否有用。

网友:
最好单条试,看是不是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