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SUS P4XP-X主板一插电自动开机!

楼主(2007-10-20):
开机芯片是AS016,找了个同型号的换上还是一样,跑不通开关到此芯片的电路,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我也碰到了,不知道怎么办哦,一通点就自动运行...郁闷死

网友:
记得我以前在里面看到过,好象是IO的问题,不过具体的还是要看看你是什么主板什么 电路来判断

网友:
别忘了修好了在这里说一下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
给你个ASUS的开机电路,型号不一样,仅参考。

网友:
华硕的东西大病不出小病不断

网友:
三楼的
电路有些复杂
有点看不清

网友:
最好弄个图,不同板有不同的故障点。

网友:
什么书啊~书名叫什么???

网友:
兄弟这个毛病好象是bios的设置有问题,把来点唤醒功能关掉就好了.

网友:
是啊!什么书啊那么好我们也去买一本了

网友:
《看图修主板》----这本书书店应该有很多。去书店找找看吧。

网友:
电源线不良好像也会造成自动开机这样的故障。尝试更换电源线。

网友:
一通电就开机,用开关能正常关机不??有的主板本身就是这样设计的,他会把关机状态记忆在CMOS里面,如果是正常关机下回就不会通电开机啦,如果强行断电关的机,下回通电就会自动开机

网友:
测量  开机芯片周围的三极管 和场效应管   可能是这些管(开机控制三极管)击穿,导致一接电 ,绿线就接地了。

网友:
我觉得是IO的问题。以前我都遇过此问题》

网友:
好书啊,我们这里买不到,楼主能不能多照些啊!

网友:
电源坏了也会自动开机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attachment.php?aid=8705

网友:
十五楼的 大哥讲的对 先看看能不能关机 能关机 就是正常的!

网友:
多半是开机电路中的三极管击穿,导到电源14针得不到高电平所致!

网友:
先简单,再复杂。不然越搞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