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时哪些地方有电压?

楼主(2007-10-20):
看论坛以经N久了.还有许多地方还是觉得不是很明白.就不以开机一例..检测开机针上面有没3.3V或5V电压.晶振是否起振.起振电压为1.8V或0.6V.侍机时晶振上会有电压吗.
检测IO第X脚是否有3.3V的电压.是否则跳变...检测南桥供电是否正常.侍机时南桥有电压吗.......

网友:
侍机时南桥有电压吗.......当然有

网友:
待机时南桥及板上的开机针有电。

网友:
版主能否总结一下主板上所有待机时的电压。

网友:
1117 会有5V待机电压 是紫色线提供的。

比较直观的就是SB和开关针。如果待机没有电压线测紫线是否短路。

网友:
学习拉..待机应该是有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