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硬盘问题

楼主(2007-10-20):
我有个迈拓的6Y的80G硬盘.有一次通电时烧了驱动芯片和BIOS.换个电路板后敲盘.不知道那位高手能解决呀?谢谢!

网友:
电路板可能换的不匹配~~在换个匹配的试试~

网友:
这种盘磁头坏的机率有点大!!

网友:
你可能把BW0的换成VW0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