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忽视的电源问题

楼主(2007-10-20):
(一)  红色小板815,故障为CPU无主供电.更换RT9231A后,CPU供电时间复位正常,奇怪的事是上"赛一"可进系统,可是一上"赛三",就不跑CPU.频率正常,撬开CPU座清洗针脚,还是不跑"赛三";由于CPU座有被人更换过,加焊CPU座针脚,还是无果;再一次更换RT9231A,还是一上"赛三"还是不跑CPU.汗^^更换长城电源,呵呵,上"赛三",终于可跑CPU,可进系统.
(二)  桔色顶星845,故障为板上所有1000UF 6.3V电容全部"怀胎三月",加电后,CPU供电时钟正常,无PG,无复位.PCI复位灯亮,初位猜测受鼓包电容影响,不能发过电源好信号.更换全板所有鼓包电容.可是上电还是CPU供电时钟正常,无PG,无复位,PCI复位灯亮.晕倒!由于全板无复位,顺手点复位排针,电压只有2.3V,正常应为3.3V,追复位针脚电线通220电阻到74HC14D,更换74HC14D后,还是一样,更换与74HC14D相连的74HCT14D,上电还是一样,复位排针还是2.3V左右电压.汗^^难道是南桥挂了?疑惑不解,忽然醒悟,何不更换电源试试!呵呵,更换电源,上电,所有电压基本正常,故障排除!
呵呵,修主板,电源不可忽视啊!

网友:
我是拿一个好电源专拿来修板子的。你要向我学学哇。省心省事

网友:
对,修板就应该备一个好一点的电源专用的!!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

网友:
我学修板用一个大水牛黄金版的电源。工具要先行,要不误判断很累人啊

网友:
凡摸电脑有十年八年的,都 会知道电源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第一个。。。有点疑问!C1可以上,C3的也可以上,这个815板真牛!!!,板子上C3的电路跟C1,C2的是不一样的,他这个板竟然可以全上。历害啊!从没见过

网友:
修815的时候,当然要多积累一些经验啊,那些可上C3那些不能上C3了,要心中有数啊.如果主板不能上C3,强修,只能是赶鸭子上架!

网友:
感叹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网友(2007-11-30):
维修的规则就是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否则就走了弯路,更甚者损坏无辜的元件就得不尝失了.

网友:
这个天下真是大,C1和C3是不能并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