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G未来窗17液晶刚开花屏十分钟后正常的问题

楼主(2007-10-21):
请教LG未来窗17液晶刚开花屏十分钟后正常的问
花屏是好像行场不同步的现象,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修过此类屏的给说一下经验

网友:
正常后会一直好,关数分钟后,开机又是花屏,很郁闷呀!电源我查过没事,花屏时和正常时驱动板上的供电都是一样的

网友:
最好是拆机测量一下刚开机花屏的时候信号 是不是进来了。然后再做下一步的判断

网友:
七.花屏

    1.测量主板时钟输出是否正常

    2.检查主板信号R\G\B由输入到主芯片部分线路(有无虚焊 短路 ,电容电阻有无错值)

    3.检查主板信号输出到输出到屏的连接座部分线路有无虚焊  短路  (IC脚  排阻及座  双列插针,

        特别注意扁平插座

    4.必要时替换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情况都是主板IC虚焊或屏线接的虚.

网友:
很可能是屏线松了 。

网友:
大家怎么一直往虚焊上想,,是不是有元件变质呀

网友:
要有一个万能点屏板,就一切好处理

网友:
怎么样分出是屏的事还是板的问题?
有时怀疑板的是发个板却是屏坏了?

网友:
先点屏或清洗屏线,或者主芯片虚焊。

网友:
我有一个联想的也是这毛病,不是屏的问题,好像就是驱动板坏了,我开始以为是虚焊了,原来是不定时花屏,我这一焊开机不到一分钟就花屏了,第二开再开机,好家伙,开机就花屏再也没好过.我知道这驱动板还能不能修好了,我的驱动芯片用的是GN2120

网友:
有结果了,从南方买来写码器,和通用板,写好数据后,开机和原来的板现象一样,唉!是屏坏了!

网友:
有谁那教修屏电路的,我交学费!

网友:
LZ所说的现象是屏的问题,我现在用的一台联想液晶显示器也是一模一样的现象,屏一换就好了.只要可以用我就暂时不换了.

网友:
跟我的那个现代Q17N的刚好相反,呵呵,我那个是刚开不行,能用个10分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