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P上的AD值问题

楼主(2007-10-21):
假负载和打阻卡上的AD线册试点是否需要全部都有阻值,我今天测了一块板发现有两个点是1为无限大的其它的阻值都一样,打的是AGP上的AD值,就是不清楚到底是不是所有的测试点都要有阻值。

网友:
不知你的打阻卡对不对。AD值都应基本一致

网友:
你说的是那两个点?把名称写上来,另外,你排除打阻卡接触不好的原因了吗?

另外,请在一块正常使用的主板上确认一下。

网友:
多谢心在飞翔老大的回复

打阻卡上一共有33个AD线测试点,但我在好的主板上测只有31个测试点有阻值(而且阻值相同,正常)其余两个为无限大的,主板是VIA芯片组的,在一块有问题的技嘉板上测更晕有一半是无限大的,就是想知道打阻卡上的测试点是不是全部都用的上,正常的主板是不是33个点都要满足啊?还是根据主板类型不一定所有的测试点都要用上?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疑惑,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
你能说一下具体的脚位吗?大家更好判断呀

网友:
本人也有同样的疑惑,在打cpu的AD线时居然有一两个为0的,也是正常

网友:
打阻值最好直接打触点,而不是通过阻值卡打
刚开始修板时我也犯过这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