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796FD屡烧开关管

楼主(2007-10-21):
一台美格796FD,采用K3842脉宽调制,开关管用的是K2141。
原故障现象:通电无反应,需预热10多分钟才会有高压(指示灯也才亮)
当时的处理:用热风加热K3842时,发现能立即上电,于是用UC3842换下原IC。
现在的问题:如果在待机和正常模式切换时不时会将K2141击穿,用07N60代换K2141也是如此。
在不上开关管的情况下:测得K3842第7脚在12V左右跳动,第6脚0-5.9V跳动,第8脚0-2.0V跳动。
以上值感觉不正常,但又找不到什么故障,所以把开关管装上再测:
7脚17V,6脚2.6V,8脚5V。这个值应该是正常了吧,
为安全,把开关管G极相连的IN4148更换,把S极的0.22欧限流电阻也做了更换,
在正常模式下一切正常,当一进入节能模式下,在唤醒就会有可能将开关管击穿,
请问下一步的维修思路。

还有个问题:该机的开关管D极与它的散热片是相通的(上不上管时都这样),个人感觉这种设计有安全隐患,大家说是不是?

网友:
注意查一下开关管漏极出去接的一个瓷片电容,可能是201或101,耐压值好像是1000V.

网友:
电容漏电也会导致屡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