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关于 SST 49LF003A的问题

楼主(2007-10-21):
各位大师,我这里有几块主板BIOS芯片用的是49LF003A的芯片 我的编程器是在
www.rebios.net买的那种多功能的软件用的是0.98
+的 怎么刷不了呢?求教我应该怎样刷?
:'(
芯片
iOS

网友:
必须加转接器,才支持3.3V的片子!

网友:
查一下你的编程器是否支持这种BIOS,如果显示支持,那就是这种编程器兼容性差所致,建议购买正规厂家的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