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PC3000修复过程

楼主(2007-10-21):
2B020H1修成10G的过程

一块2B020H1自检认成ATHENA,加载LDR,RAM,修复四个模块提示成功,重启现像一样,写MOD,认了,用MHDD扫描有的地方很流畅,有的地方有大面积的坏道,估计用逻辑扫描很难搞定,进SELFSCAN选第一项退到主菜单,拔掉待修盘电源,几秒钟后再插上电源,再进SELFSCAN,选第三项,约一分钟后数字跳动,听说得好几个小时,就睡觉去了,第二天早上起床,已经做完了,断电重启认成2B010H1,呵呵,好了吧,MHDD扫很多色块XX,ERASE一遍一个色块也没有了,完全好了,到些修复完成,呵呵,变成了10G。

开机自检长时间停顿后进入DOS,用MHDD 的SCAN扫描发现全部为!!!号

分析:自检型号正常,停顿长时间应为磁道有问题。

修复:用PC3000 D540K-4K相对应的模块可以正常进入模式下,加载PCMX540K.LDR后重新加载一下写硬盘下的写模块下的写固件版本号!即3.2.2.1.1.1.1选择对应的模块写入,断电重启后,再用SCAN扫描一下,发现正常。

修美转SELFSCAN使用的详细方法

1、设为安全模式。

2、加载LDR和RAM文件,进入标准模式。

3、检查结构,记下不能正确读出的模块编号,另外33#模块必记在内。

4、写入模块(前提是事先备份有好模块)。

5、清除G-LIST和P-LIST(有可能不成功)。

6、选择START SELFSCAN, 关电源,将跳设为正常模式再开电源。查看SELFSCAN状态,约一分钟就出现 0000,若没有出现0000,可能是前面没有完全写好模块或SA有坏(没救了)。

7、选择STOP SELFSCAN。

8、关电源,并将跳线设为正常模式;打开电源,正常,OK!

原理:开始SELFSCAN时,硬盘内部的管理程序会自动将许多内部参数初始化并写入SA中,因此可以解决一些外部程序无法解决的问题

迈拓美钻的修复步骤

1.先把硬盘跳到安全模式,接上数据线但不要接电源.

2.开机,当机器进到PC3000的SHELL界 面时接上电源. 3.进入PCMX_DSP 1.07 时选第三项:在接着的选第二项,选附件的LDR,接着的选第三项,回车;屏幕下的灯会闪一阵子,如果接着出显有绿色字的提示那已经成功一半了.接着回车;

3.在跳回的界面选第三项,选附件的RAM,回车,屏幕下的灯又会闪一阵子接着出显有绿色字的提示;

4,在跳回的界面选第一项,进入主操作界面.选第一项,接着第二项,接着选第四项,把四个模块修复;如果修复成功那你的硬盘就已经修好了;

5.如果修复不成功就不要管它,跳回第四步的主操作界面,选第一项,接着选第二项,选第三项,

选第一项,按空格键,接着按回车把模块数据写进硬盘,如果没有错误信息,你的硬盘就好了,但重写模块数据会把旧得数据覆盖,最好还是先备份一下!

迈拓53073H4的修复过程

型号:迈拓53073H4 04A 03A 11A JAC61HUO 故障现象:自检正常,容量认错,主从盘错误

修复步骤:加载LDR出错,无法加载, 只加载了加载RAM,然后直接刷写MOD文件,成功后 硬盘检测全是错误,在主菜单重新加载LDR错误,重加载RAM文件,再次刷写MOD文件,断电重启动。找到盘,检测无问题,型号容量,全部正确了。

MHDD检测没有任何问题,用DM,SFDISK分区检测,没有问题。至此全部结束,修复成功!

4D040H2修复过程

一块4D040H2自检时认成ROMXXX,报错,找了块一样的盘,备份了LDR,RAM,固件,接上待修盘数据线,电源线先不接,跳成安全模式,启动DOS后接上电源线,进入DSP,加载LDR,成功,进去后写入RAM,复位四个模块都成功,断电跳成正常模式,自检时就停在那里不动了,死机了,再次进入DSP,这回没有加载LDR,直接进去左上角的ROMXXX变志了4D040H2,是不是好了呢马上断电跳成正常模式自检正常,MHDD扫描好了

关于20G被改8.4G现反改20G的全程追踪

进入PC3000选择 MAXTOR回车选PC-MX4KXXXHX1回车选D540X-K MX4K020H1回车进入了MAXTOR的主菜单之后选4{(俄文译成中文)为查看XXXX型号,序列号等停息,可修改列号。}

下一步会显示此硬盘的的CHS参数、最大LBA数值、型号字符串、以及硬盘序列号和固件版本号。关键的一步就在此了,成败也就这一步,其原来的LBA值为16XXXXXX。(因为此盘现在是8.4G的所为LBA值为16XXXXXX)并除以8.4=19XXXX再乘以20=39XXXXXX就是一个20G盘的最大LBA值。如果有这种20G硬盘直截了当的查一下吧。反正不要低了这个数,到时你的硬盘不够20G不要拿我出气。这是整个盘从8。4G改回20G最要的一步的。改好这步你得看看其型号有没有被改过。这个盘全都改为MX4K008H1。现在给回它真实的面目,改为MX4K020H1。让它真真实实的活在BIOS里等等,一小路回车。不要太急,出现两项选择,选择第二项直接写硬盘生效。回车。硬盘当的一声,等一阵不要太急,下面有个叫INX灯在闪。写完返回一个此盘有几种型号的画面,一路小跑的返回主菜单,重启在BOIS再查看一下型号。

迈拓硬盘中毒的修复

故障现象:40G MAXTOR硬盘,中(冲击波)毒了,现有坏道,用HDDREG修复, DOS下认不了盘,说"NO DISK".CMOS下能认出, 用PQ 也认不出, 用THDD却可以扫描到坏道

修复步骤:用DISKGEN可认

美钻(2B系列)盘写固件的操作流程

1、跳成安全模式,此时加电盘不转

2、选择对应的型号(2B是ATHENA)装载对应LDR,写入时选择最下面一项

3、装载RAM

4、此时盘已能认了,进入第一项,按照1-2-4,分别写入DCMS,ULIST,GLIST,PLIST

其中PLIST时间最长,约10秒左右

5、写好后,断电,跳回正常模式,扫描坏道,即可OK!

此操作不会损坏硬盘内数据,对于恢复数据的人,大有用处

PC3000V14维修MT-G表溢出一例

型号:31536U2 工具:PC3000V14DSP-(英文界面)

现象:硬盘的前部分和中间部分坏道集中,检查G表有32770个,明显溢出,G转P失败

修复步骤:首先用DSP--PROXIMA进入,检测固件结构未发现错误,做逻辑扫描时间比较长,而且中途错误出现红色警告,无法继续。尝试清除G表,成功。再用THDD加进少许,检测G发现故障依旧,最后做SELFSCAN,耗时3个多小时,中途硬盘出现很大的喀嚓声,通过后断电重新进入,转P成功,做逻辑扫描,这次坏道明显减少,不到一个小时做完。

结论:万不得已做SF,觉得PROXIMA和ROMULUS系列做SF要比ATHENA成功率高很多。

金钻32049H2,CMOS只能检测到MAXTOR字样,无法识别容量的故障修复

故障现象:开机检测到硬盘是:MAXTOR PROXIMA  YAC614YZ ,但显示PRIMARY MASTER HARD DISK FAIL,CMOS检测只有10G(实际20.4G)开机时有声音。

修复步骤:内部参数出错了,,找到相同的固件写进去! 先用固件镜像把数据Copy出来,再写固件。

网友:
发错地方了,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