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点不亮

楼主(2007-10-21):
SD256M双面 16颗芯片,插内存CPU不工作,判断内存有芯片短路,全拆下,焊上第一面第2 4 6 8 颗 ,点不亮,请高手指点
[
]
cpu
芯片
点不亮

网友:
晕,你标题这么写是没人进来的。都不说清楚

网友:
把有短路的芯片拆了~
芯片拆掉只会减少容量... 不会点不亮.再拆..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把所有的都拆了,只剩下第一面第一颗,诊断卡C1了,但还不亮,怎么办

网友:
是不是主板有问题了,查一下

网友:
主板插别的条子能点亮,肯定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