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挚P4DUAL-915GL主板问题?

楼主(2007-10-21):
前段时间拿到一块华挚P4DUAL-915GL主板。说是装不上系统。装系统的时候死机。PCI插网卡不能用????
听他的问题描述。我觉得应该是主板上的集成网卡坏了。我就开始着手搞了。可是,我装上CPU。内存。。。。。即然是点不亮的主板。真有点气。。。。。。。。。
后来,还是当着点不亮的板子来处理它了。
装上CPU假负载。电压都是正常的。刷过BIOS。换过I/O。。。。。补焊过主板上的芯片。。。。。吹过桥。。。。都不行。电压都对。为什么就不亮呢?
有一天,不知道搞了什么地方。莫名其秒的。能点亮了。好像是补焊过ICS后吧。高兴的心情不长啊。现在是能点亮,也能进入COMS设置什么的。不过别人说是装不上系统嘛。至少要装个系统试试吧。接上设置。开始进行装系统测试段落了。。。。。。GHOTOST 25%左右,就停住了。死机。。。。。郁闷。现在我可以怀疑是桥的问题了。再吹一次桥吧。这一吹,不是吹亮,而是吹灭了。。。。。现在点不亮了。被这块板搞得一头雾水。现在已是精疲力尽了。对它是否失去信心了。。。。前段时间我也发过这板子的。现在已断断续续的搞了近一个月了。真有点不好意思了。希望在这里,能得到大家的合力帮助。

网友:
等着各位师傅的指教。。

网友: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啦。终究是死马了

网友:
有条件重新做桥。桥坏的可能性挺大!

网友:
再搞亮..然后把时钟芯片换了.

重新加焊桥............

网友:
看来只有重新BGA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啊,不过是775接口的,网卡是挂了,南桥被劈了个半死,现在就等桥来换了

网友:
有可能还是桥的问题,刚换上的桥是新的吗?

网友:
更换桥在说,起码要搞亮了啊,推荐张系统的时候SJ测试关键点电压

网友:
唉。最近头都大了。搞这个BGA真不知道能不能搞定了。看来只有一试了。

网友:
硬盘换过了吗。。试一下呀

网友:
这样的故障   谁遇到都晕呀

网友:
这下可能把桥吹坏了  重新换桥试一下

网友:
俺也想知道!!!!!!!!

网友:
和BIOS一点关系都没有么?

网友:
BIOS原来有一块一样的板的时候,我换个那个BIOS。没用。在后来点亮那次,跑的码都是对的。也可以点亮了。就是点亮后,装系统过程死机。再吹了一次桥,现在就OVER了。这两天,正好没太多事。正要着手BGA。有什么情况的话,我再向各位述说了。

网友:
论坛里有手工换BGA的 自已看看啊

网友:
把网卡拆了还不行,南桥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网卡拆掉了的。BGA我能做。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