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换板,哪一个是BIOS芯片?

楼主(2007-10-21):
ST 320G串口硬盘电路板有三个8角芯片,哪一个是BIOS芯片?
芯片

网友:
一般是一个25系列的BIOS 比如说25VF512等 (我没这个硬盘)
8脚
有些集成在主控芯片里

网友:
大部分在主控芯片里
你最好弄个图
我们在好点给你看了

网友:
谢谢,现在弄清楚了,是数据线接口下边的那个8脚.谢谢各位热心帮助啊~

网友:
这种问题你也问,打死你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换别人问这问题我还没意见,你问这种问题后果是很严重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