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维修问题

楼主(2007-10-21):
电脑电源维修问题:该电源为P4 HPC电源,原先是电源盒子里电容全爆,经过换好了,现在短接绿线能正常输出,一挂硬盘或光驱(当然是好的)就会自动断电,把20针电源线插到主板上,再点PS-ON开机,然后再挂硬盘或光驱就正常不会断电,LM339N也换了.MOS管和效应管都换过量过,还是一样问题,望大伙给点思路,虽然电源不贵,但想弄清楚是哪儿问题?
不知该贴放哪儿,望管理员见谅!!!  另:本人买到了本站出的书,还不错吧,支持下!!!!!!!!

网友:
应该是负载能力性能下降吧

网友:
此电源的问题,应该属于带负载能力下降。不知你指的全部换过的电容是输出部分的吗?300V的两只滤波电容有没有换过?如换过还要检查和它并联的两只150K的电阻,300V滤波电容坏的话,2只电阻肯定有一只损坏。

网友:
查一下输出管的阻值是不是变大了。

网友:
TL494换掉就会好的.

网友A:
我认为查此故障应该在其接了光驱无输出时,测量几个关键点的电压来判断故障发生的部位,如:无电压输出时TL494的4脚是否超过3V而保护动作,   5VSB是否电压不足引起TL494工作异常,认真查找故障定会排除!

网友:
芯驰电脑此电源的问题,应该属于带负载能力下降。不知你指的全部换过的电容是输出部分的吗?300V的两只滤波电容有没有换过?如换过还要检查和它并联的两只150K的电阻,300V滤波电容坏的话,2只电阻肯定有一只损坏。
    我赞成三楼楼主的讲法,换了滤波电容后一定要检查电阻.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电阻坏了会爆300V电解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查此故障应该在其接了光驱无输出时,测量几个关键点的电压来判断故障发生的部位,如:无电压输出时TL494的4脚是否超过3V而保护动作,   5VSB是否电压不足引起TL494工作异常,认真查找故障定会排除!

TL494倒没换过,可以试试,还有楼上其它网友所说的:滤波电容应没事吧,我现在插P4主板上都可正常使用.就是不插主板,直接联光驱或硬盘就会断电.我今天又测了下橙色线输出有点高,正常值应是3.3V,现在是4.6V,不知和这个电压高了有没有关系,不过奇怪的是:现在烤机一点事都没,不知会不会烧主板,有点当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