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黑色变黑红色

楼主(2007-10-21):
如题,其他颜色还好,拔掉数据线开显示器,本来是黑屏,变暗红屏.   偶尔又恢复正常,请问这个是灯管老化吗?   自己换一个好换吗?    是明基的 FP71G X  过了一年保修了.

    谢谢!

网友:
如果上网的话,能正常使用,不过打游戏的话,那黑色的地方就都是暗红.

网友:
你说的现象象是灯管老化,但是FP71G X 高压板容易坏

网友:
这个机器的MCU也爱坏。只能换板点一下试试

网友:
其他颜色没出问题,就黑色变了暗红,  偶尔黑色也正常    调节了不是色温问题啊.打开后盖看了灯管,好像颜色是白色,没有发黄发红.

网友:
烧久也没正常,有时候刚刚开机还好, 过一阵又变了,有时候再过阵又好了`  呵呵

网友:
昨天拆开再装上又好了, 不过现在又坏了

网友:
一会儿好一会不好,自动变化的故障,一般是接口氧化虚接或CON引脚虚焊造成的。因为机器能够正常工作说明基本电路是好的。

网友:
看一下rom芯片!!

网友:
我也遇到这情况了,在左上角还有英文提示,不过我这个高压板有问题,亮了一下就灭了。高压板升压问题,太头痛了。量着件都不坏可就是不行,只能换着试。

网友:
灯管老化,换一下灯管是行了

网友:
这么晕的问题??
是不是灯管问题!!!你拿单灯高压条每跟都试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