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17‘场问题!以解决!

楼主(2007-10-21):
问个位高手个问题,有一清华同方17纯平, 故障是 屏幕下半部分有显示 上半部分黑平  ,上下之间还有一到亮线,我先把场块KA2142换了,故障依旧, 供电也没有问题!  请个位大师  给我个思路!!  谢谢了!!
原来是正电源的一个二极管性能不良了!

网友:
检查泵电源电路中的元件。

网友:
这种故障就是场部分有问题,场块采用的正负两组供电,缺一组的的话,就会出现一半有图像一半无图像。

网友:
请教高手,17‘场问题!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不明白您说的   泵电源    哪位师傅能讲解一下, 我刚开是看到的是 行偏转线圈有虚汗 虚汗都把 线圈的一个腿烧短了, 我把腿都接好了还是一样!!  谢谢 个位师傅

网友:
就是自举电容是场供电升压的元件

网友:
如已经确定供电和IC没有问题的话.将泵电源电路中的二极管给我换掉.就是直接接正压的那个.那个用表有时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换泵电源的供电电阻试试

网友:
恩
  谢谢 个位了

网友:
应该是场供电中的正电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