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朋友拆过供电管上面的散热片?

楼主(2007-10-21):
V星845主板,每组CPU供电管上面,各有一个散热片,有两根金属柱与主板相连固定,与主板的接合方式是焊接。

有没有朋友拆卸过这个散热片,有什么便捷方法?

谢谢

网友:
用吸锡器拆好。直接拆就可以了。。

上面有双面胶。

拆掉不装都没有关系

网友:
建议用50w的烙铁,两边轮流焊,边焊边活动即可。用小烙铁主板需预热,否则很费事。

网友:
锡炉最好

网友:
好,谢谢

这两天动手,到时给个成果汇报上来

前段时间闭门苦练,近段时间有了突破进步,我会常常来这里的,会带给各位一些经验的

网友:
两个柱子类型的,应该接触面很大,吸锡器或者吸锡绳是很轻易可以取下的。

网友:
我这有块板只用胶沾着,这样的拆,怎么拆,生拽就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