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不触发,短接14脚,主板能正常工作

楼主(2007-10-21):
845主板,不触发,短接14脚,主板能正常工作。io是83627f-aw,67脚有高电平到南桥,73脚没电压,也没变化,72脚电压不变,拉不低。IO换了。73脚正常情况是不是一直处于高电平?这块主板是不是南桥坏呀?
不触发

网友:
是不是开关键的线路问题啊!~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主板.......换I/O.晶振

网友:
68脚是有变化的,开关和IO之间说明是正常的,如果晶振有问题,短接还能跑CPU吗

网友:
手触晶振能不能确定晶振的好坏,

网友:
那你的68脚呢,电压是多少,按开关的时候有没有变化呢?如果有变化就是IQ坏,没有的话你还是查一下开关的电路吧

网友:
南桥的待机电压正常吗,3。3V 还有一个1。5V

网友:
查下触发线路,可能是哪里开路了!

网友:
68脚是有变化的。南桥3。3V是正常的,1。5V到没注意。问题是短接14脚还能跑CPU呢

网友:
LZ请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65

网友:
跑一下绿线出来的线路吧
要不直接换IO试试吧,又不是很麻烦的,也好彻底排除IO坏的可能性. 有你讨论的时间,早就换了哦

网友:
直接换14脚旁的小贴片三极管。

网友:
都换过。有好多教程都说73脚有跳变,我用万用表测好板开机是也没发现场73有跳变,一直是高电压,而这块板73是低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