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400BB-00FRAO问题

楼主(2007-10-21):
一块WD400BB-00FRAO,已经分有五个分区,想用DM重新分三个区,分区时没有报错,重启后又还原为5个分区,GHOST也不行,用MHDD扫描正常,这一般是什么问题?请教....

网友:
用MHDD 搽掉前面的1M--关电源---开机

看看分区还在不在

在的话那这个盘得用PCI PC3K修了

网友:
擦了,好多次.还是一样,分区还在,做从盘可以认到分区,也可以操作,写入也可以,但是重启后又还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