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机左下脚卷边

楼主(2007-10-21):
各位请教一下我的显示器开机时左下脚卷边,大约2分钟后就正常了。查了很多地方,查不出明显的问题。

网友:
看场供电电压地不,要是8172的话看一下-12V要不就是焊点松了

网友:
左下角卷边.那右下角正常吗.有些显示器由于设计的缺陷.例如有一款老AOC显示器开机右下角就会出现卷边,但很快就好了.这是由于偏转和像管不匹配造成的.没有办法修复.如你的显示器以前是正常的.现在出现一个角卷边,另一个角正常的情况.建议还是发一个图片上来.这种情况有点不好修哟.

网友:
更换一下,场块周围的电容元件试。

网友:
场扫描部分 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我修复过一台,是场上的问题,换了阻之后问题解决

网友:
是场管外围元件虚焊。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