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块硬盘打开只有一个文件,但容量还在,如何恢复?

楼主(2007-10-21):
我有块20G的硬盘,只分了一个区,分的是扩展分区,用了用1年多了,很正常

在昨天不知怎么了,打开一看里面就一个文件了,该文件大小44。4M是个压缩文件,也能复制,也能打开,是我以前保存的文件,不是垃圾文件!

但当点右键属性看容量时,却是:

已用空间:  14,028,697,600 字节       13.0G
可用空间:    5,983,375,360字节        5.57G

已用空间很正常是我所有文件的容量,但打开分区却什么也没有,把隐藏打开也没有,机器也没病毒,放到别的机器也这样!

我想用WINHEX恢复,也没头绪,不知该从那下手

当时学WINHEX时,姚老师只教过恢复被删除的分区,这种我第一次碰到,请各位帮下,该怎么下手

姚老师如果看到这贴,请指点下!

网友:
这可能是病毒引起的,容量没有变,说明数据还在,而且没有破坏,如果是FAT32的分区,可以用WinHex分析它的FAT表。

网友:
这可能是病毒引起的,容量没有变,说明数据还在,而且没有破坏

网友:
楼上说的对就是病毒 我也遇见过

楼上说的对就是病毒 我也遇见过

网友:
没错就是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