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关不死机

楼主(2007-10-21):
ECS主板,上AMD754CPU的,现在关不死机,关机了以后,屏没有显示了,但CPU,电源风扇都在转,请问是哪里的问题会造成这种现象呢?

网友:
什么型号的?问问题要表达清楚!

网友:
供电的问题。找吧。。。。。

网友:
是ECS  NFORCE3-R的,网吧用的,做的无盘系统,系统运行都正常,就是关不死机,关机了风扇都还转,如果是供电的问题,那是CPU供电部份,还是其它的供电部份呢,造成这种现像一般都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
顶上去求答,我也有一块相似故障的主板

网友A:
是NFORCE3-A的,不是-R,我经常修那种板,那故障更换DDR下面的两个小三极管就OK了,记住不要换错了,上面的是351,下面的是3906

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
是旁边的小贴片三极管吗,这个上面没有你说的这种管,这种小管我都测过,都是好的,

网友:
刚刚换了一个IO也没有解决,大家在帮忙看看了。,,,

网友:
我也试过这种情况..换掉内存边和南桥边的一个16V1000U的电容就好了.

网友:
这个主板只有一个桥,内存旁边都是6。3V 1000UF的电容,要都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NFORCE3-A的,不是-R,我经常修那种板,那故障更换DDR下面的两个小三极管就OK了,记住不要换错了,上面的是351,下面的是3906

等你的好消息

对就是这个主板,NFORCE3-A的,DDR旁边没有351,只有352和431W,

网友:
是不是图片中红线所示的位置呢,,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IO吧``以前我也遇到这样得问题``换拉就好

网友B:
换过IO也不行,按启动键启动都正常,按复位键也正常,好主板应该是在按一次启动键就会关机,而这个主板再按启动键时,DB卡上复位灯常常亮,一值按启动键也关不了机,,,,,

网友:
求7楼的帮忙啊,,,

网友:
我也帮你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过IO也不行,按启动键启动都正常,按复位键也正常,好主板应该是在按一次启动键就会关机,而这个主板再按启动键时,DB卡上复位灯常常亮,一值按启动键也关不了机,,,,,

看上去还是像是IO出问题哦。

网友:
换过IO还不是一样的,刚刚把声卡,网卡芯片都吹下来了,试机还是一样的状况,真的是修不好了,,,7楼的朋友也不发表一下,,,,

网友:
可能是电源的问题,维修电脑的时候处理过很多这样的故障了,换掉电源或维修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晕,电源早就换过了,现在可以确定问题就在主板上,,,

网友:
boot from pxe :disable

网友:
从好主板上拆了一个一样的IO换上去也没有好,可以确定问题不在IO上了,,,,

网友:
刷一下BIOS。还是不行的话,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修CPU座边上ATTP1。没见过换电容能修好关不了机的。

网友:
修好了吗??、8脚是有可能的!!!我也想知道???

网友:
路过,学习中。。。。

修不来主板 -15 不遵守版规

网友:
排除ATX电源...

网友:
南桥

可能是南桥里的触发电路坏了,没法修了。

网友:
我上次搞一台实达主机是软关机不了。是声卡不行,你这个太难了我只能学学

网友:
等等高手们的回答!!!学习中祝你好运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两块这样的板,总是搞不定,不过我利用RESET开关,我把PS-ON并一个实地再接到RESET上,按下就断电,哈哈,大家不要学哦.可能会烧板

网友:
在复位等长亮的时候看看哪个电压不正常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我也有一块845杂牌子的主板,开机重起都正常,在系统里不能正常关机,关机后自动重起,硬关机可以,IO换了,BIOS重刷了,还是一样,电源换了新的也不行,系统也装了N遍,但问题依旧,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补充一点,我刷的是红船的BIOS,刷了几个其它的不行,CPU不工作

网友:
我也有块 ECS 的 810的板子如此 , BIOS 信息保存不住 .   关不了机......

网友:
至今都没有修好,送给客户了,7楼的朋友也不说详细点,,,,

网友:
BIOS设置问题........

网友:
有没有不正常的电压呀,跟线跑!

网友:
很不负责任的说...开机电路...

网友:
建议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实际维护中遇到过多次系统有问题关机有问题的机器,他的是无盘的,是不是和系统有关系?

网友:
我也感觉是IO还
要不你找个同样板子的 或多换几个确定下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呢

网友:
期待正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