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银狐845GL-PRO主板装不上系统

楼主(2007-10-21):
银狐845GL-PRO主板装不上系统:
   显卡集成的,声卡集成的.硬盘.内存是好的,装XP2时复制完文件,硬盘起动.起动不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
克龙版系统.原版系统,换硬盘都不行

网友:
光盘可以引导.分区.格式化硬盘都可以请大家指教

网友:
.硬盘.内存在别的机上试过没问题
换一下主板后.一切正常所以确定为主版问题.

网友:
你说的启动不了,是启动XP启动不了,还是屏啥都不显示

网友:
在BIOS里把DMA关掉,,光用PIO试下!

网友:
你先换一个一步步装的看看啊,还是不行的话你看看COMS里面的设置

网友:
COMS清除也不行

网友:
6楼,<在BIOS里把DMA关掉,,光用PIO试下!>什么?

网友:
XP启动.过滚动条后.无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