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p4s8ag的BIOS芯片是什么

楼主(2007-10-21):
我这有块ECS p4s8ag 的板子, 主板的BIOS芯片 弄丢了, 不知道BIOS芯片的 型号 ,知道的告诉一声 ,谢谢。 [ 我自己找过别的BIOS 写上程序 点不亮]。
芯片
点不亮

网友:
我想我可以帮上你的忙,我所在的就是精英客后维修服务公司的,我们这边没有来过你说的那个机种,只有P4M800PRO,PT880,
哦,我知道你是说BIOS的型号,资料是可以在精英网上下载的,你可以看下板上有没有BIOS的帖纸,一般是在IO和原来的BIOS上的,看是AMI还是AWD的,

网友:
明天上班我看下有没有P4S8AG的板型

网友:
BIOS整个都没了 贴纸实在BIOS芯片上的 所以没有了 . 麻烦你 帮忙查一下了 谢了

网友:
今天看了所有精英的机种没有你说的那个机种,是不是你的机种搞错了,
不过,也没有关系,你说下你的主板是什么BGA芯片组,和IO型号,是什么CPU系列的,我就知道是用什么样的BIOS可以用

网友:
内存槽类型及数目:2 DDR DIMM
CPU插槽类型:socket 478
芯片组:SIS 648+sis963
支持处理器:支持支持奔腾四、赛扬四处理器系列处理器
IO型号 IT8705F
这个板子 就是 ECS的 游戏悍将 以前好象很流行

网友:
我说的这个型号是主板的型号 P4S8AG

网友:
哦,我想起来了,是带显卡的那种板。。。

网友:
是Award BIOS ,用华邦W39V04AP,PMC49FL002T,

网友:
是Award BIOS ,用华邦W39V002AP,PMC49FL002T,错了是两M的

网友:
只要是2M的LPC的BIOS块就可以了,不用把型号弄的这么严。

网友:
没找到华邦W39V002AP, 我用华邦w49v002fap 写上程序 试了一下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