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液晶,屏幕在红屏---绿屏---蓝屏之间循环

楼主(2007-10-21):
联想15"液晶,屏幕在红屏---绿屏---蓝屏之间循环,不显示图像,好象工作在检测屏幕坏点模式,按键怎么按也不好使,,,请高手指点是哪部份出问题了?
不显示
联想

网友:
接上信号应该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了吧,那就是工厂模式里的老化画面没有关,你找一下这种显示器怎么进工厂模式,进去关掉老化画面就OK了

网友:
在不开机的状态下按信UP或是DOWN,然后再按POWER,或同时按下POWER与UP。如能开机,会有一个英文的LOGO,将自检画面关掉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