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还在用串口鼠标

楼主(2007-10-21):
我有一个串口鼠标,插到机器上不认,需要什么设置吗?需要装驱动吗?

网友:
一般是不用的,只要检查一下BIOS中的COM口是不是打开了,对了这东西要在关机的情况下安装,不支持热插拔

网友:
可能是鼠标坏了,要么就是主板的插槽有问题

网友:
现在用这个的已经好少了啊,我一般就建议客户换掉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