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神州本本故障

楼主(2007-10-21):
承运W360E诊断卡为C1电流表指示1.15A
内存电压1.8V正常

网友:
我只在神舟的服务站做,只是个板卡级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帮你顶下

网友:
学习中.............

方维 -5 恶意灌水

网友:
有没有解决好啊

网友:
1.换个内存看看.
2.看看是不是cpu是否虚焊.'承运老款的我就碰到过,压在cpu上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我换过内存,CPU,SB.NB,都压过也是一样
现在跑D1,D2了,触发后发现南桥温度有点高,是否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