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V1000的本本 开机不亮,还掉电

楼主(2007-10-21):
compaq V1000的本本,开机不亮,只有电扇响动的声音,开机掉电,想是接触不良,也就是CPU供电这一块儿,加焊1987,试机能亮,但CPU很烫,测电压2V,是迅驰一代的机器,电压正常不超过1.5V的,但是此机超的不少,或疑是1987有问题,更换新的后,依然如此。要说是管理芯片能够监测到电压的,会自动调整,但还是不行,不知是不是此机型就是这样的高电压?后来又试了几次,低端管短路,想可能是此原因,全部换掉,还是如此,哪位老师遇到此种情况,或者知道,能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
看看CPU的VID到電源晶片的HI&LOW是否正常.關於HI&LOW請參考電源晶片之SPEC(DATASHEET)

网友:
不错的主意,就是没有cpu的点位图,也没有MAXIM1987的电路图,不知道哪位老师有啊 qq645465094 先谢谢楼上的指点

网友:
今天装机后,开机正常,不再掉电,用软件考机,100%的CPU资源占用二个小时,没死机,说明担心是多余的,可能是客户超了频呢,这也说不定的,可以交机了,由此结果与大伙分享

网友:
测一下高低端场效应管是否工作正常,如果是,可以不用理它!部分机器本来工作就是要发热大,但不影响工作!

网友:
xqwabc1124xqwabc1124xqwabc1124

我时代 -6 广告/恶意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