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NX6600GT-TD128EB显卡掉件求原器件

楼主(2007-10-22):
今天收到一块坏显卡,V星的NX6600GT-TD128EB,红色基板,代号:8983  VER:200
上电测核心及显存供电正常,相关测试点波形也基本正常。但点不亮,且主板一直:跳C1后复位,如此循环不已........
细看显卡背面,靠近ISL6534的IC附近,发现一小芝麻管(Q506)不见了,在其D极右上方与之相连的两个电阻(应该是电阻吧,板上没标C或R)也不知所踪。
现请知道的朋友告知一下这三个元件的型号。谢谢!

网友:
Q506   FDS4435

另外两个东西,你要告诉我元件位置我才可以告诉你具体型号.

如R18  或C18之类的.

网友:
但是该板的贴片元件(电阻,电容)都没有注明编号.
Q506的旁边有个Q505(G4W9Y),
假设Q506,Q505是MOS的话,他们的D极分别与这两个元件相连,这两个元件的另一头是并联的.
另:FDS4435用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
还有,飞翔老大,查了下FDS4435的资料,发现它是8脚封装,而Q506是一个小三脚元件.

网友A:
给你图纸,看一下吧,

上次告诉你的,查错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图纸,看一下吧,

上次告诉你的,查错图了

我说呢,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