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以后声卡没有声音

楼主(2007-10-22):
MSI MS-6575刷BIOS以后板载声卡不发声音,已安装正确的驱动,系统信息显示声卡正常工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教各位大虾,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
W6575SMS.510
这个是新刷BIOS的版本,是在这个论坛下载的
没有更改过声卡的任何设置,
换上PCI声卡后能正常工作,

网友:
刷回原来的BIOS试试?或再刷其他版本的BIOS

网友:

MSI MS-6575刷BIOS以后板载声卡不发声音,已安装正确的驱动,系统信息显示声卡正常工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教各位大虾,谢谢
为何不说刷bios之前是什么故障?

网友:
先刷回原始的BIOS确定是BIOS问题
清空CMOS设置
确认CMOS里打开了AC97
检查声卡跳线

网友:
百分百年是你没跳声卡跳线,因为你拆主板刷BIOS时它的主板卡是接前置的,你如果前置没接对就不会有声音,那你不接前置声卡.用跳线就行了.你没跳线就不会有左右声道了,我遇到过一样的情况.

网友:
首先 感谢各位大虾的帮助,
在CMOS中打开了AC97,系统也能正确找到声卡,而且显示能正常工作,
我没有改变过任何主板的跳线,只是更换了一个机箱,
6楼的大虾能说的具体一点吗?

网友:
6楼说的是正解,问题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
解决实小疾而断大患之忧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