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的问题

楼主(2007-10-22):
一台T60,插上无线网卡后无法启动系统,在XP启动界面死机,把无线网卡拆下,可以进入系统!更换无线网卡没用,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怎么维修!!!!!

网友:
是无线上网卡吧?

我在X60上遇到过, 把上网卡放在别的X60上一样死机, 上网卡肯定是好的, 因为在别的品牌机上用就正常. 结论: 兼容性问题
结果换了个EC321无线上网卡就没问题.

网友:
是不是USB供电什么的问题啊

网友:
在启动界面死机,如果是硬件引起的,多为驱动不对或驱动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