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BM装系统的问题

楼主(2007-10-22):
一台IBM老机570,无光驱软件驱,硬盘在本机以外装系统提示KEY,好像必需在本机引导安装,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必需买底座吗

网友:
第一个方法: 借个USB光驱
第二个方法: 把硬盘挂在别的机器上, 弄个通用的克隆版在硬盘上, 然后在本机展开.

买底座就算了吧, 那个价钱......

网友:
570不能USB引导吧,找台另一型号的IBM做上引导试试吧

网友:
装2000和XP需要在本机分一次区,98随便弄

网友:
把硬盘装到别的电脑上,有ghost 的,装好了再放到原来的电脑上,或许就好了

网友:
晕,装GHOST的行吗,珍地试下

网友:
我在公司装都是用ghost的,很好用啊。

网友:
恩,我也觉得GHOST不错,但是就是有的集成驱动的,经常蓝屏,所以驱动都一般自己装比较好!实在~呵呵,可以用GHOST 2000的吧.

网友:
需要的软件:ghost.exe、ghost32.exe(就是可以支持在windows里克隆的ghost文件),dos622.gho(用来克隆笔记本硬盘用来引导),你要安装的ghost系统文件,diskgen的分区文件。
需要硬件:另外一台电脑,一条USB转IDE线(当然笔记本硬盘盒也可以,为的是不要把硬盘拆来拆去的)。步骤:1、在这台电脑上先把笔记本的硬盘分区,笔记本硬盘的c盘要分2g(要fat16格式,因为dos6.22不支持超过2g的分区),再用ghost32.exe  ghost dos622.gho到笔记本硬盘。2、拷入要安装的ghost文件、ghost软件、diskgen的分区文件。3、把硬盘插回笔记本启动,进dos后用diskgen重新分区,重新分区后不要重启,直接再用ghost克隆你要安装的ghost系统文件。(注意一定要在笔记本上ghost不然不能启动)4、克隆完毕后重启就可以正常引导系统完成系统安装了。
这种方法我在ibm x20的笔记本上安装通过,请楼主一试。

网友:
多谢楼上,我装好了

网友:
是怎么装 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