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现象!!

楼主(2007-10-22):
技嘉主板8ISMT同方的品牌机,我在第一个槽里插诊断卡就不行报代码00,试了好多次还是不行,就查查啊!费了好多功夫,偶然插在别的槽里就好的,本来这主板没问题的,就是我想试试看一下,插了诊断卡就不行了,真没想到还会出这样得怪事!拿掉卡也好的真是晕死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卡坏了呀

网友:
卡应该是好,要不在别有槽就好?我看还是槽的问题,看看里面有没有断针在就查查周围线路。

网友:
有可能你的主板跟诊断卡有冲突,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插槽的问题。量下电压,对比下就知道了。

网友:
卡肯定好的!不知道怎么回事,要说槽有问题也不能影响主板不工作啊,大不了开路,不可能短路吧?

网友:
槽应该没问题!!我试过很多板都有这种现像!!要插最底那条PCI槽才跑!(可能是兼容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