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OC彩显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7-10-22):
机型:AOC 7KlR1
故障:一开机图像出现横线干扰(如图),关机再开机就开不了机.更换场集成,无效,开不了机时的:14V=6V左右.其它的电压基本正常.不知高手能通过故障现象指出大概是那方面电路的问题吗?如何进行检修.谢谢

网友:
场块是TDA8172吗?

网友:
关机再开开不了,是因为+14电压被拉低后,MCU供电低于4.5V以下,无法正常工作造成的。重点查TDA8172的场输出电容和供电电容,还有供电电阻。

网友:
你看看接偏转的那几个电容

网友:
LZ  行场振荡IC还过没有?

网友:
你主查14V电路就搞定了

网友:
场供电问题!

网友:
先把整机的电源查一遍再说!

网友:
供电电容  8172一二脚的二极管

网友:
灯丝的电压是多少  14V不正常    灯丝的电压也是不正常的

网友:
查TDA8172的场输出自举电容,换300V电容

网友:
看看高压嘴里面的刚丝是否脱焊,也会造成这样的毛病啊

网友:
我一般是检查场输出块有关的外围元件及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