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2):
冠英845主板CPU供电MOS全烧 换了后主板一触发着烧应该怎么修
cpu
cpu供电

网友:
确定管子是全烧了??还是上下级电路有问题造成短路保护?

网友:
测量一下其它电压的阻值,看看是否是其它电压短路引起MOS管烧坏.

网友:
板子无保护的怀疑5V供电有问题客户拿来时说是电源坏了引起主板坏的

网友:
拆开电源发现电源严重烧坏

网友:
查12V、电源IC、NB是否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