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难度问题,对比度无法调?

楼主(2007-10-22):
17清华同方 ,对比度调节时候没有反映, 把按钮都换了,还是一样,不知道现在该查哪里请高手指教
问题

网友:
LZ 什么型号的清华同方? 你先重新写个程序试一下先,在不行就查一下视放电路中的对比度控制信号是否正常, 不过写程序的时候最好先备份好喔!

网友:
你叙述不够清楚,是按键不能调还是,按键能调? 如果在调的时候能看到滚动条能从0%--100%,而没有变化的话,多数据是由于数据出了问题,重新写一下就行了。当然也曾遇到过预视放芯片出问题后引起这种故障的。

网友:
先从预视放的对比度脚开始查。这个脚正常电压3.5v左右。

网友:
看来楼主是没学过显示器,先刷下程序试一下应该能够解决

网友:
从视放电路倒查容易些赞成4楼意见

网友:
看看从CPU输出的ABL电路有没问题。是不是很暗....

网友:
看能否进工厂模式调整一下 不行的话要重新写资料

网友:
应该是EPROM数据问题,,重刷一下试下看.

网友:
查预视放芯片,不行刷程序

网友A:
如果在调的时候能看到滚动条能从0%--100%,而没有变化的话,多数据是由于数据出了问题. 但可在工厂模式下,调节到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