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方法

楼主(2007-10-22):
内存报警的根本原因有:  1).内存损坏。  2).主板的内存插槽损坏。  3).主板的内存供电或相关电路有问题。  4).内存与内存插槽接触不良。 上述的1,2,3种故障都属于实实在在的硬件故障,我们可以通过替换排除法,查出故障元件,再对坏件进行维修或更换就能解决。对于第4种情况,我们遇到的最多,什么元件也没有损坏,就是二者接触不良造成的。  内存与主板接触不良的原因有:  1).内存插槽变形  这种故障不是很常见,一般见于主板有形变,内存插槽有损坏,裂缝等现象,当我们把内存插入内存插槽时时就会出现部分接触不良的情况,当主机加电开机自检时就不能通过,就会出现连续的短“嘀”声,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内存报警”。对于主板形变,内存插槽变形的现象我们可以在内存插好后通过使用尼龙扎带紧固,再辅以打胶的方法来解决此类问题。  不过,在拔插内存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注意内存的方向,虽然内存条和内存插槽有防呆设计,但是还有有许多菜鸟仍然把内存插反,造成内存条和内存插槽个别引脚烧熔的情况,这时只能放弃使用损坏的内存插槽。对于引脚烧熔的内存条,我们可以仔细检查一下,如果只是77和85接地端烧熔,也或许是其他内存条的接地端,即使把金手指烧得脱落了,这样的内存条因是接地端在反插时把电源正与地短路了,才造成打火烧毁内存条的金手指和内存插槽的引脚,而内存芯片却没有受到任何损伤,所以这样的内存条我们只要把其插在正常的内存插槽上就可以正常使用。  有时我们还要注意内存插中是否有其他异物,因为如果有其他异物在内存插槽里,当插入内存时内存就不能插到底,内存无法安装到位,当然就会出现开机报警现象。当我们多次拔插内存仍不能解决问题时,最好仔细检查一下内存插槽是否变形,是否有引脚变形或损坏,脱落,插槽里是否有异物等情况,这样做对我们排除故障很有帮助。  2).内存金手指氧化  这种情况最容易出现,一般见于使用半年或一年以上的机器。当天气潮湿或天气温度变化较大时,就会出现昨天机器工作还好好的,可第二天早晨开机时即发现无法正常开机,显示器黑屏,只听得机内“嘀嘀“直响。  这种情况如果只是偶尔一次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只要拆开机箱把内存条重插一下就可以了。不过如果这种故障每个月都发生一次或者一个星期或半个月就要出现一次,那就要考虑是不属于内存条与主板兼容性不好的问题了,也就是下面要说的第3种类型的问题。  预防的方法:  (1).采用第1种问题中所说的紧固方法解决;  (2).再就是安装和检修时,一定不能用手直接接触内存插槽的金手指,因为我们手上的汗液会粘附在内存条的金手指上,如果内存的金手指做工不良或根本没有进行镀金工艺处理,那么内存条在使用过程中就很容易出现金手指氧化的情况,时间长了就会导致内存条与内存插槽接触不良,最后开机内存报警。对于内存条氧化造成的开机报警,我们不能简单的重新拔插一下内存了事,必须小心的使用橡皮把内存条的金手指认真擦一遍,擦得发亮为止,再插回去就可以了。  (3).还有就是即使我们不经常使用电脑,也要每隔一个星期做到起码开机一次,让机器运行一两个小时,利用机器自身产生的热量把机器内部的潮气驱走,保持机器良好的运行状态。  3).内存与主板兼容性不好这种问题最难处理,也很难确定,故障出现的周期比较频繁,但是分别测试内存条和主板时往往又发现不了问题,处理起来非常麻烦。我在实际工作中,遇到最多的就是捷波主板与茂矽内存,这两者在一起使用经常出现开机内存报警的现象,拔插内存后故障消失,但是要不了一个月肯定还会再次出现。要想彻底解决只有更换其他牌号内存才行。  常见的故障主板类型有:  1).捷波J-694AST2与茂矽SDRAM128M内存,KINGMAX128M  2).捷波P4MFM主板与茂矽SDRAM 256M内存   3).捷波P4XFA主板与茂矽PC266 128MDDR内存

网友:
昏.好长!!花了好大力气才看完!!!

网友:
常识问题 值的观住

网友:
楼主该贴应发到新手区去!!!!!!!
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
这是内存的维修吗  晕倒了
好象地球人都晓得

网友:
常识问题 不值的看

网友:
还是可以看的啊!!

网友:
就当又把知识重新温习一下吧,。

网友:
谢谢楼主,辛苦了,我代表新入行的会员在些谢了,

网友(2007-12-01):
虽然看了很久才看完
但是也见识不少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