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板,当E9

楼主(2007-10-22):
求救!!!  INTEL845GEBV2板 开机走码D3-D4-D5-E9-EB-E9   怀疑内存,换了三条不同牌子的内存还是当E9,
刷BIOS,在本网站上下的,00不走,刷回来后,还是当E9,望高手帮忙,指点谜津

网友:
先下了..

夜雨十三天 -30 骗分帖

网友:
下了,拿出来,还是一样的,内存槽没有问题,电压也正常,是不是这样的板子就是挑内存呀, 我也换了三个牌子了,还是不行呀,

网友:
E9应是BIOS坏了,你肯定刷得不对吧,内存电压正确否

网友:
内存电压正确,就是E9,我的BIOS程序是在本论坛上下的, 我在官网上找不到, 所以就在这里下了一下,刷了一下,

网友:
继续找 或者自己去改
网上有改原装BIOS的方法

网友:
谢了,我再找找,找到共享一下

网友(2007-12-13):
INTEL板子走E9有2个重要的故障点,一个就是电池旁边CONFIG跳线,跳反会走E9;另一故障点就是BIOS。

网友:
同意时代电脑医院的观点,我就碰到过跳反此线跑E9的!

网友:
帮你解决问题

这个问题出在BIOS上面
要么BIOS损坏或者bios文件坏
有需要BIOS文件联系我
QQ:758629191

网友:
刷BIOS吧,肯定你前刷的那个不对

网友:
支持楼上的。通常就帽子与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