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F630A短路

楼主(2007-10-22):
本人没修过显示器,老大要我上,也没办法了,有台17寸的CRT测出IRF630A击穿了。查资料发现是MOS管,但是找不到同型号的。不知道哪个可以代换? 多问一句,一般这个击穿还会连带着哪里烧坏?如果换上就能好那就最好了,呵呵

网友:
用常见的IRF634A代就行,你这是二次升压管啊还是 S校正电容切换管?IRF630/A 市场多的是

网友:
我是CRT文盲,不懂的,呵呵,谢谢楼上的指点

网友:
IRF630A击穿的话,一般要注意在630的D极出来经过一个整流二极管,在整流二极管的后极有一个160V47uf 的电容,  这个电容有漏电的话,一般换了630之后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热又会烧!

网友:
經典見意。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