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得大小和电容质量又关系吗

楼主(2007-10-22):
同样是6.3v1500uf得电容大小个头不一样一个大一个小,换了主板就点不亮了郁闷,原来得大现在得小

网友:
可能是你正负接反!也可能是你换的时候烙铁有静电把其他东西搞坏了!!

网友:
电容得大小和电容质量没有关系

网友:
应该有关系,从工艺上来说,同样结构的电容,绝缘层绝缘性越好、越薄、电极靠的越近,电容的性能越好,当然体积也越小,排除以次充好、乱标参数的可能后,同样容量,体积越小越好!

网友:
我买的体积小的就不行了见鬼了焊接也没什么问题阿

网友:
电容的标称一样的,个头大小关系不是很大,关键是要质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