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诊断卡跑12代码

楼主(2007-10-22):
一华硕K8V-MX/S主板,有时开机正常显示,有时开机不显示,不显示时诊断卡代码走12,测主板上各供电电压都正常,CPU有温度。这时反复的按RESET键,不一定哪一次又正常显示了。现在不知该如何下手。
[
]
诊断卡代码

网友:
自己顶一下别沉底了,没有人帮助我吗?

网友:
这个问题对我好像有点太难了。LZ也好像说的有点不太明白。我想能不能是某个IC或管子虚焊了。我是新手,不知道诊断卡代码走12是哪的事,LZ能不能说说在走12之前走的是多少?

网友:
虚的问题不固定,U就没有找到NB出现00,或是NB发出指今出现跑码而没有收到回应,看看NB吧,很可能虚了,(基本条件下正常的前提下)

网友:
是不是CPU座空焊了.

网友:
我感觉座子虚焊可能性大啊!!你试试吧

网友:
座子已经加焊过,还是老样子。

网友:
那再加焊一下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