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型号5AT 15寸CRT 图像上边有7条回扫线,求助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10-22):
AOC 型号5AT 15寸CRT  图像上边有7条回扫线,求助

原先故障:TDA4866烧了,更换4866后,表现为 图像上边有7条回扫线

维修:换3脚供电滤波电容 25V 1000UF与一个棕黄色的F104Z(不知道这个电容是干什么的,它与25V 1000UF并联)

       换7脚供电滤波35V100UF

       还有一个.15J 63的方块纸介电容.

       还有两个电容: 100V 333J       100V 333J 绿色无极性电容,这二个电容是给行场IC过来到场块的二个信号滤波用的.这两个电容没有换,因为找不到可代换的元件.所以没有换.

      请大家帮我看一下,给点维修思路. 谢谢!

网友:
查一下6脚到9脚的反馈电容,最好是代换。

网友:
你说的是:.15J 63的方块纸介电容 我也换了.

现在的问题是7脚只有13.5V电压,正常为30-40V. 这个7脚与一个整流二极管相连.  吸空这个整流二极管的负极,测二极管的负极有30V.测主板的焊盘只有13.4V,

这个13.4V,好这个13.4V是来自场块4866自身. 当将二极管的负极与焊盘连上之

后,二极管负极的30V就变为13.4V了.

   请问:谁有AOC 型号5AT 15寸CRT 图纸? 帮忙上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