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

楼主(2007-10-22):
现在世面上有多少种IO,引脚定义是什么,有没有人帮我写出一下,第几脚是测试点,谢谢

网友:
很多!你在修理过程中遇到了可以查。
范围太广了

网友:
已经出来的都有好多没见过,还有没出来的呢.从功能上去看应该差别不大,开机,低端接口如软驱,打印并口,键盘鼠标,间接管理COM口,还有监控,就是这些了.至于脚位,有条件的找PDF,没条件在维修过程跑线路记下来,就这样了.